请问NAZA F450 的电调要不要设定行程 ?怎么设?

楼主(2011-12-15):
昨天刚拿到的 F450 装好了 自检通过 推油门没反应是什么原因 啊 是不是电调没有设定啊

网友A:
设置一下油门行程!

网友B:
不需要设置的,但是软件里一定要左边油门最小,右边最大,futaba的控要油门通道反向

网友C:
调参软件里遥控器设置页面大概已经设置了,反正没有设置电调油门的步骤了。lz启动前解锁动作做了没?

楼主:
我的停止类型的立即 不是 智能 应该不要解锁动作吧

网友B:
都要解锁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套机中的电调不需要设置油门行程的?

楼主:
谢谢大家 原来要解锁的 哈哈 搞定

网友E:
怎么解锁?

网友E:
谁来解释下什么叫解锁?软件和说明里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