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玩意可以做A6的电源不?

楼主(2011-12-15):
电压可调 最大24V

(5块钱买的)

网友:
A6是12V输入

楼主:
可以调到12V

网友:
只要电压可以调到12V就无问题!

网友:
价格是亮点....5块钱...

网友A:
5块钱 这个怎么调电压的

网友:
没看到左边的ADJ电位器吗?那就是可调。

引用 网友A:
5块钱 这个怎么调电压的

网友:
便宜 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