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为什么大家做的5轴都是xz方向旋转的A轴

楼主(2011-12-15):
为什么不用Yz方向旋转的呢

网友A:
一般立柱Y轴行程短,要是龙门五轴的话用YZ比较合适。没玩过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我觉得是吧Y卷起来,最直观

网友:
这个不知道,只能帮顶啊

楼主:
我在考虑的是Y托板带动A轴C轴,如果xz方向,C轴电机会多占用空间,迫使龙门立柱放的更宽

所以还不如yz方向旋转节约空间

网友:
大白兔也弄5轴去了,换种结构摆位,总占地空间估计差不了多少

楼主:
 图纸都画了几次了,看来又要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立柱Y轴行程短,要是龙门五轴的话用YZ比较合适。没玩过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
这个可以随机器放的,那个方便放那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都画了几次了,看来又要报废

5轴出刀路有办法 ??心中有图,电脑里大概画个框架就是了,实际组装时再调整
顺便上个图,刚刚看见的,感觉整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