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柏通1.2G 1.5w图片上了。。帮我鉴别一下真伪啊

楼主(2011-12-15):
盒子上面没有柏通的标志。

楼主:
SONY镜头接头真搞不懂如何接线

望各位赐教

网友:
兄弟

一看接收机是F头的,第一反应要问你,这机器的保修日期是几号,如果是近1,2个月的就是假货
现在柏通的发射器上有柏通2字,接收机是SMA头,
你图片上的是F头,大的,
相信这货不可超过42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370元。。。
您的意思是 应该不是真品了吧?
我好找卖家退货

网友:
你手里的两个插头左边一个是电源右边是视频

网友:
看是这样的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没错

网友:
看来现在要打假了

网友:
我记得我去年买的柏通接收是F头的,今年买的是SMA头的

网友:
1.5w太大了,实际测试干扰比较大

网友:
现在心都黑啊~~ 都觉得功率越大越好,等压制控接收了就惨了~

网友:
800mw我都已经飞过8.4公里,觉得再大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网友:
lz,你把接收机外壳打开

,看看高频头才能知道是不是真货,接头两年前就已经有两种规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具体是个怎么干扰法?抖舵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