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可升降小电锯(1楼增加说明及改进措施)

楼主(2011-12-15):
需要切割些1-6mm的 ABS塑料板,割刀切口不平,手锯更不用说,年底没什么事自己动手做了个可升降的小电锯,效果不错。
说明:
采用这种结构好处在于被切割的工件不用移动,避免工件划伤、位移,并能直观看到切割效果。升降装置可以在切割厚的工件时多次逐步切割,并能保证切割精度,同时在切割前可以抬高锯片,使其略高于工件,在工件上模拟走刀切割,以验证实际切割位置是否准确。

下一步需要改进:
1、安装调速模块并用数字电压表实时显示工作电压,避免转速过快融化塑料件;
2、在工作台背面(锯片缝处)安装密封盒,一端连接家里闲置的车载吸尘器并于锯片电机联动,在切割过程中随时将粉尘吸走;
3、由于尺寸过长(640mm),在中间部位光轴强度不足,机体有轻微晃动,准备并排再增加两根光轴,增加强度。

8mm铝板下料

8mm铝板下料

小铣床铣平端面

小铣床铣平端面

铣完

铣完

打孔

打孔

电机箱的3块隔板做得

电机箱的3块隔板做得

倒圆角

倒圆角

这才完成

这才完成

传动部分

传动部分

电机齿轮箱用零件基本完成

电机齿轮箱用零件基本完成

楼主:
继续

开始组装

开始组装

最后并没用这个升降电机齿轮

最后并没用这个升降电机齿轮

楼主:
继续

继续

外框架下料PVC的

外框架下料PVC的

外框架完成的零件

外框架完成的零件

装上比划比划

装上比划比划

电机齿轮箱在外框架的大概位置

电机齿轮箱在外框架的大概位置

这其实是后拍的,组装到一起并联了线

这其实是后拍的,组装到一起并联了线

另一面,限位开关

另一面,限位开关

升降电机架材料

升降电机架材料

升降电机架完成

升降电机架完成

网友:
哈哈   我是第一个
东西 相当不错 超很喜欢哈
又是铜  又是铝的  恐怕造价不菲呀

楼主:
继续

扳机式电源开关

扳机式电源开关

组装到一起

组装到一起

升降机构

升降机构

绿钮向上,红钮向下

绿钮向上,红钮向下

网友:
插一下,很精致
lz继续

网友:
高手 做的漂亮

楼主:
继续

鸟瞰图

鸟瞰图

工作台面背面

工作台面背面

锯片在最下位置

锯片在最下位置

锯片在中间位置

锯片在中间位置

锯片在最上位置

锯片在最上位置

网友:
帮顶
很好的东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没花几个钱,很多东西是以前闲置的,比如齿轮是儿子淘汰玩具车上的,工作台式是装修剩的大芯板和橱柜剩余边角料。做这个真正花钱的是2根导轨60,升降电机15.

网友:
实在不好意思,只想出了赏心悦目四个字

网友:
不错!好手艺啊!

网友:
确实做的很好啊 比做大玩意好耍多了 看来做小玩意很有意思

网友:
做的好精致。

网友:
很精致啊,但就是锯片太小

网友B:
切割时,是用手推动机械部分做直线运动吗?

网友C:
遇到拐角的怎么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割时,是用手推动机械部分做直线运动吗?

是,食指控制“锯片电机开关”,拇指控制锯片上下,“上下按钮”后面的 弧形槽是“拇指休息区”,慢慢推着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拐角的怎么切啊

那应该是拉花锯,或曲线锯干的活吧,这个恐怕干不了!

网友:
漂亮,恭喜LZ又添一好工具,设计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怎么不搞成自动走刀呀?

网友:
不错  但价格不低吧

网友:
楼主请问下,你的夹头洗的时候怎么才能保持它不掉下来呢

网友:
哈哈,与楼主有一样的电机,但我在调速上出了问题

网上采购为的调速器,使用时发热利害

不知楼主将会用哪一款调速器

网友D:
很用心思  为楼主 成功干杯

加个丝杆  改成手摇
升降部分加个刻度 铣刀可更换
这样就能开各种宽度和深度的槽
决不仅仅是切割的电锯功能

网友:
做的真的很精致
楼主心细

网友:
一个字,精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用心思  为楼主 成功干杯

加个丝杆  改成手摇
升降部分加个刻度 铣刀可更换
这样就能开各种宽度和深度的槽
决不仅仅是切割的电锯功能

那再改改,就成铣床了

网友E(2012-04-08):
锯片夹是什么零件呀?是自己做的?还是其他什么部件里拆出来的,我也很想做个这样的电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锯片夹是什么零件呀?是自己做的?还是其他什么部件里拆出来的,我也很想做个这样的电锯

黄铜棒自己车的,现在这个已经换钢齿轮了,原来的尼龙的全打了。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应该减速,不然稍硬一点的材料切不动 起码1/3

网友F:
做的不错, 但这种小直径的高速钢锯片铣刀没有错齿锯路,锯塑料肯定要熔化粘锯片,锯木头阻塞严重,要大点功率锯而且锯缝会热黑了,如果你错齿开了锯路试试,锯起塑料锯木头是刷刷刷的锯下来,绝不粘据,不要太大的功率就可以锯。看看我的附图,把这高速钢60mm的小铣刀开锯路后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不错, 但这种小直径的高速钢锯片铣刀没有错齿锯路,锯塑料肯定要熔化粘锯片,锯木头阻塞严重,要大点功率锯而且锯缝会热黑了,如果你错齿开了锯路试试,锯起塑料锯木头是刷刷刷的锯下来,绝不粘据,不要太 ...

确实如此,开始时锯塑料融化粘刀,试过用调压的 方法降低转速,但电机力量很大,光轴选细了,发生变形,锯片会在塑料板上面过,降低转速的 方法不行,现在是用注射器喷酒精降温基本解决,但很麻烦。楼上的 办法不错,我也想了,可如何错尺,高速钢锯片一摆就折呀,请赐教。

网友:
做得很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开始时锯塑料融化粘刀,试过用调压的 方法降低转速,但电机力量很大,光轴选细了,发生变形,锯片会在塑料板上面过,降低转速的 方法不行,现在是用注射器喷酒精降温基本解决,但很麻烦。楼上的 办法不错 ...

高速钢冷态当然是一掰即断的,需要热加工,但若整片加热来错齿,这么薄的锯片会变形严重,所以只能采用齿尖快速加热法来错齿,高速钢不要太担心加了一点热就会退火,高速钢的退火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较严格的退火保温曲线才能退火,而且锯片很薄、加热部位小,加热后冷却很快(并且每掰一齿就放水里冷却一下),掰齿后和掰齿前的硬度变化不大,45#钢照样一划一条道的。

网友:
手艺精湛!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速钢冷态当然是一掰即断的,需要热加工,但若整片加热来错齿,这么薄的锯片会变形严重,所以只能采用齿尖快速加热法来错齿,高速钢不要太担心加了一点热就会退火,高速钢的退火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较严格的退 ...

那楼上  到底你是怎么把么个锯齿加热的呢    家用煤气灶?还是用烤把?还是中频电源?

网友:
TAOBAO上有错齿锯片卖,80*1*60
不过要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的不错, 但这种小直径的高速钢锯片铣刀没有错齿锯路,锯塑料肯定要熔化粘锯片,锯木头阻塞严重,要大点功率锯而且锯缝会热黑了,如果你错齿开了锯路试试,锯起塑料锯木头是刷刷刷的锯下来,绝不粘据,不要太 ...

大师这个齿好像左右是不规律的?

网友(2013-08-10):
构思巧妙,实用中又透露出DIY的乐趣精神

网友G:
又看了一遍,不错,呵呵!

网友H:
学习,学习,真的很好!!!!!!

网友I:
确实不错,锯个小件很好啊

网友J:
太漂亮了
顶一下

网友K(2013-09-24):
升降机构没看清楚,可否再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