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i spcm方式飞固定翼,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1-12-15):
我的jr原装接受r770s,只能控上设置为heli spcm的时候才能接收到信号,操作有反应。这样飞飘飘机的话,会不会出错啊?

网友A:
770s接收机用SPCM不是很正常么?
只要不是HELI CCPM模式就OK了

网友B:
CCPM设置好了也能飞啊,很好飞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PM设置好了也能飞啊,很好飞的  哈哈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c1MTk1NDI4/v.swf

装了陀螺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770s接收机用SPCM不是很正常么?
只要不是HELI CCPM模式就OK了
那为啥还叫heli spcm?不是plane spcm?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挂了无副翼系统。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