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小钢雕800W水冷够用不

楼主(2011-12-15):
想做个小钢铁雕800W水冷主轴够用不

网友A:
雕钢铁不知道, 我的800W水冷主轴, 我用来雕木头倒觉得很有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钢铁不知道, 我的800W水冷主轴, 我用来雕木头倒觉得很有劲.
 有意向做,还没备料呢,先探讨一下,免得浪费材料。

网友B:
我觉得1500W只贵了点点,却大了近2倍功率,比较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1500W只贵了点点,却大了近2倍功率,比较合算
1500W会不会费电啊,噪音比800W的大不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0W会不会费电啊,噪音比800W的大不大啊

1500w你是变频的啊,假如不需要,可以不使用那么大功率啊。

网友:
可以雕,但是一般便宜的雕铁耐用上是差些的!

网友C:
我2.2KW主轴,实际加工时耗电不到1KW的,用了变频,一般功率上不到最大,雕铁功耗能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2.2KW主轴,实际加工时耗电不到1KW的,用了变频,一般功率上不到最大,雕铁功耗能大点
 那1500W的水冷主轴用变频器,耗电量是多少呢

网友:
如果空间够就建议上大一点的,不过我宁可上300瓦的,如果价格能跟800瓦的一样便宜的话。。。。。弄一般的铝合金小件,300 800的足够了,那东西跑金属跑不快的,跑快了刀先断了,功率再大也没用

网友:
大白兔奶糖,,,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1500W的水冷主轴用变频器,耗电量是多少呢

变频后的总功率是变动的,跟转速什么的有关系,耗电量一般不会满负荷
我的机器买了半年了,虽说不怎么用,每周也就几十个小时,但是电费还真没见怎么长
如果是开加工厂的话得好好算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