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机改绕两种KV值的问题

楼主(2011-12-15):
想把450无刷马达三角形连接的3根引出线分开成6根,再星形连接。问高手们此时电机的KV值有如何变化?原来用3S电池,星形连接后能否用6S电池了?如果能,那我的鸡鸡就能通用3S——6S电池了
切盼高手指点

网友:
 意思6S电机有六根线?那用12S的电机要12跟线,貌似没有见过...

网友A:
三角和星行之间KV的区别是三角的是星行的1.85倍   你如果上  6S 等着烧吧, 6S的KV要低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和星行之间KV的区别是三角的是星行的1.85倍   你如果上  6S 等着烧吧, 6S的KV要低的多

浩马特HB2835L的KV值是3600,按照你的说法改成星形连接后KV值就变成了KV1945,这不正是6S所需要的KV值马达么

楼主:
将马达拆开,很容易就可以把3根线分开成6根,6根线在外部能任意的接成星形和三角形,用这个办法来通用3S和6S电池,那就省了米啊,高手们进来发个话吧,行的话就马上动手

网友:
我觉得可行

网友:
藤椅楼的前半句是正解。楼主在板凳楼的回复是正解。结果是改6S后会比原来爆一些。

但这里有个前提: 马达原先是Delta(即:三角形)连接。

楼主:
可能是由于厂家为了简化工艺,避免线接头,我看到的模型无刷绝大部分是三角形连接

网友(2012-01-29):
450的电机从3S改成6S我改过很多,基本都是直接改电机数据,接线还是3角出。改Y接我还没有试过。你的电机改成Y接后KV接近2100.如果你也改成用11齿,估计能飞的。试飞前最好用电流表测一下,全油门时电流不超过15A。应该可以放心使用。(450飞3S电池,全油门时电流在25--30A)
航模是用来玩的,改电机也是玩的一部分,希望你大胆地试。把结果亮出来给大家分享。

网友:
这个要顶,爱好折腾,支持折腾,不过你电调记得换啊,哈哈

网友:
想了一下,如果改成Y形接法, 那中性点(零线),怎么接,难道接到电源的零线上吗?????????????还有你改成Y形接法,每相承载的电压为原来的电压除以1.414,也就是起到降压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角和星行之间KV的区别是三角的是星行的1.85倍   你如果上  6S 等着烧吧, 6S的KV要低的多
接法的改变好像与电压有关吧,三角改星形,理论是降压,之间是根号2的关系。KV值我不懂,不知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三相四线的供电系统里,工业电机Y接时,中性点可以接到零线上,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在实用中,中性线是悬空的。
另外星三角的之间是根号3的关系。
LZ的意图是想用3S电池时,电机是三角接---------------用6S电池时,电机是Y接。

楼主:
标题

LS正确,同时也谢谢老支青的解答。目前电调是最高支持到6S了的,按照我的思路,不用重绕电机线,只是把电机3根引出线分开,在外部成6根线,星、三角接法在外部改接来实现,即便6S不成功,也照样能接成三角用回原来的3S电池,没损失什么。现在已经开始动手拆电机了,6S电池暂时用原来的3S电串联两组来代用,成功了再买6S不迟。

网友C:
三角接法和星型接发的具体抽头是怎么样的?现在我都是绕一个极,隔两个空的,再绕一个,如此绕完三个后抽头。回到起始极在相邻的极上开始绕,又是隔两个极绕一个…这种是三角接法是吧?那么星型接发应该如何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角接法和星型接发的具体抽头是怎么样的?现在我都是绕一个极,隔两个空的,再绕一个,如此绕完三个后抽头。回到起始极在相邻的极上开始绕,又是隔两个极绕一个…这种是三角接法是吧?那么星型接发应该如何抽头?

楼主:
三角形和星型绕法是一摸一样的,仅仅是6根抽头接法不同

网友:
看的有点晕……怎么是相邻的两个极是同相的?这里还有一种三角接法,不大一样啊?

网友(2013-03-24):
学习学习,我的2212 1000KV想改高一点,直接减圈数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