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用的6S电机和3S电机比,哪个更省电

楼主(2011-12-15):
450用的6S
电机
和3S电机比,哪个更省电 ,电流哪个更大,6S
电池
的话,多少MAH合适, 6S电池会不会太重了。

网友A:
450用的6S电池基本上容量是3S电池的一半,常用的是1000~1200mAH,重量上和3S差不太多。电流肯定是6S更小,但是哪个省电就不好说了,主要看调整方式了,飞行时间其实差别不大。

楼主:
为什么更多的人青睐于6S电机啊,还有,最近我在研究6S的绕法,蝎子2221的是9槽6极,KV 2000左右, 还有其他的公司也有12槽8极的,到底哪种效率更高呢

网友B:
最省电,还是油机吧,一块接收电,用几天 。6S 高压低电流,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