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简单,勉为其难,只得来此求个法决

楼主(2011-12-15):
6mm厚铁板上,需开个6个60mm直径的大洞,现仅有16台钻一枚,如何开得如此大孔?且精度要求较高,普通圆筒的开孔器应该不行,百思无解,特来求指点迷津
需要买什么钻头或设备?100元以内预算。

网友:
飞机开孔器

网友:
灰机灰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地没找到这个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能开,就是精度差点意思,还有好办法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灰机已经打过了

网友:
线切割吧,不要自己弄

网友:
划钻很方便的

网友:
好像线切割不行就只能车床车了吧

网友:
飞刀  把主轴咬紧点进刀还是可以

网友:
基本只有线切割了。飞刀的话估计你的钻受不了

网友:
改成数控铣

网友:
6MM厚用质量好的开孔器可以。
需要的就是时间成本拉。
钻1分钟休息10分钟

网友:
多少精度啊?是位置精度?还是圆孔精度?

网友:
自己做个可调试镗刀   卡钻床上慢慢镋

网友D:
先用58开孔钻 再定好位用镗刀 小量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用58开孔钻 再定好位用镗刀 小量镗

我也是此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线切割是最后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