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矢量涵道的飞行问题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1-12-15):
最近刚搞了一个单发70涵道的矢量飞机,想请教下矢量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启比较号? 有的人说起飞和降落是开矢量太灵活了,最好起飞和降落时把矢量关了, 还想请教下大侠们飞矢量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比如舵量问题

网友A:
。。。。。开矢量的必定要灵活的多,但是也没必要起飞降落关了吧。。。 至于舵量,如果刚开始玩舵量开小一点,后面熟练了适当加大可以做动作,还是看你自己感觉啦,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是多少。 注意起飞降落不要拉太多,最好推重比在1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矢量的必定要灵活的多,但是也没必要起飞降落关了吧。。。 至于舵量,如果刚开始玩舵量开小一点,后面熟练了适当加大可以做动作,还是看你自己感觉啦,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是多少。 注意起飞降落不要拉太 ...
说的好 。不是矢量的机机我都不飞,动作越灵敏越好

网友:
 降落复飞的时候如果开着矢量一定注意拉杆力度,冲动的后果就是低空眼镜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