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是否自旋的时候一点晃动都没有?

楼主(2011-12-15):
mb自旋的时候也会晃动,但相对国产陀螺来说已经很好了,国产的就像吃了摇头圆那样,听说vbar能够比较完美的进行自旋补偿,是否真的?

网友:
楼下回答

网友:
我的3GX不摇头啊!有视频可以看看吗

网友A:
楼主意思是自旋的时候像模拟器里一样,不打舵时,桨面基本不会变化(当然时间长了会飘)

网友:
没用过vbar.楼下解答

网友:
楼下没玩过无副翼

网友:
mini v8 用在beam e4-a上  旋停好之后 自旋! 无风状态下 基本不用修正!
我是美国手,自旋的时候 右手基本可以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意思是自旋的时候像模拟器里一样,不打舵时,桨面基本不会变化(当然时间长了会飘)

用v bar 自轉槳面會變化的,但機身可以從軸心自轉不動.(如果漿面不變化,即是沒有自轉修正.)

网友:
只能对你的调机技术 表示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