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推 正桨 桨夹

楼主(2011-12-15):
后推机 在用正桨的时候 用桨夹会不会 把桨给转掉 了 因为后推的时候 和前拉
电机
方向是相反的 前拉的时候 用桨夹只会越转越紧 后推的时候会不会转松了呢 有用过的没 给个参考 不行只能用桨保了。。

网友A:
唔,想了想,不对,编辑了
我买的是2块的那种简易降价,刚好是左松右紧,然后后推的时候螺旋桨也是顺时针转,所以我几乎没考虑过这问题 子弹头的话,上次天使有个同学反桨上子弹头,结果就出现LZ说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