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mcpx遇到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1-12-15):
刚刚入手的mcpx,用的dx6i控,试飞一下,发现飞机抖动得很厉害,检测大齿盘无上下串动,十字盘加垫圈后,问题有所改善,但依然存在,请教下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是否按说明书设置油门曲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按说明书设置油门曲线的?

完全按照说明书设置的

网友B:
MCP 抖 主要以下几个 一一排查以下
1 主轴是否上下串动
2 大齿轮 是否有扫齿
3 大桨 不能过松 或者 过紧 手拨动 大桨有点阻力 为宜
4 横轴弯曲 出现双桨
5 桨本身 问题 比如 配重
6十字盘 损坏 间隙过大
楼主 可以一个个来排查

网友:
还有检查碳纤主轴有否破裂
桨夹内轴承
十字盘导轨虚位是否过大

网友:
我的没电了也抖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P 抖 主要以下几个 一一排查以下
1 主轴是否上下串动
2 大齿轮 是否有扫齿
3 大桨 不能过松 或者 过紧 手拨动 大桨有点阻力 为宜
4 横轴弯曲 出现双桨
5 桨本身 问题 比如 配重
6十字盘 损坏 间隙过大
楼主 ...

咖啡专家啊

网友:
舵机抖舵,我的刚买回来飞几个起落也存在这情况,CRC清洁电刷后搞定

网友:
mCP X 2暂时开了8台,没有LZ说的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右边那个舵机抖舵。还真怪,新飞机也抖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是清洁电刷解决吗?

网友:
这种小飞机都会抖 上次脚架松了但是没有脱落也抖 绑连杆也抖 我敢说V2也抖 这是小飞机的局限性 不可能通过动力设备或者主板之类改变的 真正的牵一发动全身 只是有些人习惯了 不觉得 要是用大飞机的标准 肯定没一个可以说不抖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