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答 案:三个电子收放起落架 收放不一致 怎么办?

楼主(2011-12-15):
今天装好了MIG 29 ,调试的时候发现,前起落架收起来了,后两个自落架就放下来了,后两个收起来了,前一个就放下来了。。。三个起落架我是用一个1分三的线接到接受的一个开关通道上的,怎样使他一致啊????跪求答 案
这个飞机要求12个通道,我通道全用完了,只能用一个通道控制了,也就不要说混控了。。。。。。。。

网友A:
把前起舵机的摇臂转180度.

网友B:
拆开前起落架舵机,把空心杯电机上的2根线调换。因为是直流的,此法可行么?

网友C:
 换线烧了舵机的路过

网友D:
电位器和电机线同时换向。

网友:
我知道啊,但是那是做反向舵机的,,,这个是电子蜗杆收放,里面是个小马达,带好几个齿轮的那种一体化的收放系统,,头疼啊,大家在帮帮我啊

网友E:
有成品舵机反向器。
这个直接用,最简单。

网友F:
原帖由
peter
于 2011-12-16 08:57 发表
这个直接用,最简单。
能说说哪里有卖吗?淘宝搜不到啊

网友G:
最好从机械上能解决啊,发点照片来看看

网友H:
把前轮插起落架控制器的线(黑白对应正负)反过来就OK啦

网友:
好的,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