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J多轴飞控的调试求教

楼主(2011-12-15):
我用的是XA650V4机架,在GPS悬停时,时不时还是会有抖动,这个是不是那基本感度200%还是小了?另外就是那GS电机M4号电机会比其它三个电机多烫手些,然后用手转动M3 M4两个电机,发现有些杂音,而M1和M2就很好。另外那个GPS感应器因安装的不同要量它到IMU X Y Z三轴的跟离并填上数字,这个数字是不是要量得非常准确那机子飞起来才会更平稳,最后一个问题是,要是换上GS28和35大些的电机会不会飞行性能会更好,而且也是同样装现在这个APC1238浆。哦最后还有个问题那就是今天在GPS悬停时,突然那机子会逆时针自旋,当时轻打了下方向控好像机子不受控制,后来转了个90度它就不再自旋了,不知这是怎回事了?有人能给指点下吗?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首先检查你那M1、M2电机,看有没有虚位,有没有刮线,轴承是不是坏了,是不是进杂物了,不行就换掉;
其次检查你的整体重心位置,重心调整到中心位置是最好的;
第三检查你的电机与桨的搭配是否合适,不知道你现在的电机型号及KV值,也不知道用的几S的电池,不好判断

网友:
感度200肯定大了,建议加多两条飞控到接收机的线上去,然后设定远程旋钮调参。
这样可以悬停之后用遥控上的旋钮来调感度,效率高很多的。
而且在不同负载的情况下也可以调感度,非常方便的。
那些XYZ不用调的,飞控会自适应,尽量挂载平衡一点吧。
自旋应该是要校对一下罗盘吧。
其它情况不清楚。

网友:
感度过大飞机就抖,电机有问题,自旋估计是你遥控器没校准好

网友:
xyz的数字不用填写阿?还是随便填写一个数字都可以,哈哈哈哈

网友(2012-04-21):
我的跟楼主情况基本一样,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可以试试看把感度多多往小了开,这样虽然不稳定(可以靠手上功夫稳定住)但是可以测试下还会不会有跳跃和抖动,按照Dji的说法,抖动往往是感度开太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