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尾巴快速的左右来回晃动的原因?(已解决)

楼主(2011-12-15):
修机后,不知为什么,飞得时候尾巴快速的左右来回晃动,为什么呢?
另外,这是不是人们常说的“金鱼尾”啊?。。。见笑了。

***多谢各位的解答,昨天仔细检查了一下飞机,发现尾推有比较大的虚位,想办法搞定之。
今天去飞,剧烈的金鱼尾依旧存在,分析那可能不是传动部件的问题了,天7的控,有一个专门调节感度的旋钮,从最低到最高都试过了,没反应。后来在控的菜单里看到了陀螺仪感度混控设置,在这个里面将感度由原来的82%调整到70%,再试,金鱼尾基本消失。看来真的是感度偏高的问题。
郁闷的是,天7上的感度旋钮以前是可以用的,现在怎么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
是滴,降低感度

网友:
是的,金鱼尾,感度过高了

网友:
先检查尾桨夹轴承 L臂轴承 尾推顺滑与否 都确认是好的再去研究感度。 还有是什么陀螺仪?有些陀螺仪对震动敏感就要排震。

网友:
 陀螺仪排震,检查尾巴虚位!如果有调整过陀螺仪感度,请降低一点试试看

楼主(2012-01-19):
谢谢各位了!问题已经排除。

网友:
尽量不要减少感度,先把尾舵机盘上连杆的孔位离中心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