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德国载人四轴e-volo

楼主(2011-12-15):
之前看到帖子中有朋友讨论德国的载人四轴,我研究了一阵子,现在也在自己搞。发布点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1、德国人的是机架是80kg,人很瘦,算60kg。总共就是130kg。留点余量,算200kg。以5g/w来计算,40kw的电机,分到每个电机大概是2.5kw。这个是常规功率,那么最大功率,还是要到5kw会比较保险。关键是还有一个电机的效率。70%和95%的效率,直接影响的就是能够多飞20%的时间的问题。

2、以200kg的总重量来计算,每个电机和桨的拉力是12.5kg。30寸桨产生这么大拉力,效率很难达到5g/w的。即使以140kg的拉力来计算也是如此。我以140kg计算,产生这么大拉力的电机配桨,效率一般在4g/w多一点,到不了5g/w。这个还是理论值。如果要提高效率,只能加大桨的尺寸。

3、一共16个桨,4组。每组都是2个正桨,2个反桨。桨是30寸的桨。

4、德国人的电机是5KW的电机。目前在国外是600多欧元一只。我刚换电脑,之前的软件版本不对,我保存的电机资料现在打不开了。我印象中电机的直径是89mm,重量1kg还是890g。(德国那个团队最近出了个20kw的盘式电机,非常酷。就是不知道功率是否有他们宣称的那么大)

5、电机这块想做到这么大功率,假设20S供电,电流也有70A左右。这样下来电调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6、根据德国人用的电池的尺寸,电池的容量应该不会很大,这个可以根据电机、桨来推测连接杆的大小,进而推测电池的大小。所以报道上说可以飞10~30分钟,这个是很不靠谱的。我问过很多电池厂的朋友,目前锂电的容量,大概就是1kg重的锂电,大概200w左右。按照这个来计算,能够飞3~5分钟,算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了。所以想长时间飞行,只能期待电池技术的突破了。

7、飞控只能自己搞了。

我也是一个载人四轴的狂热爱好者,目前已经投资在搞这个,打算第一版本先飞起来,然后再逐步改进,最后期待电池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目前的进展是在做小的来测试飞控。

有兴趣的朋友一起讨论。这里不方便公开qq,先邮箱联系吧。provider@126.com

网友:
这个有意思,但是靠个人的爱好做的话,还是有点吃力的!

楼主:
是的呢。开支不小。而且很多东西国内找不到成熟的,比如电机、电调、飞控等等,都得自己找人定制或者自己动手……

网友:
LZ你把桨的效率算得太低了,桨越大效率越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电池方面给你提点一下,你问的电池厂可能只是一般的厂。我在几年前就看见过一个平方一块的电池,据说可以随便做好大,做成任何形状。比如当时就看到一片给鱼雷用的,做成圆形的。电机根本不用去算,直接问最大拉力是多少,(配什么桨不用研究)你肯定是配最大拉力的桨的呵呵。两百千克啊,二是个十千克的电机。。。。

最重要的飞控你忘了?这个要特制哦!

网友:
LZ计算的误差太大。。。。
这么大桨,按10g/W效率一点都不高

整个系统带人也就是150kg内,最大升力保险点300kg
总功率也就是30kw 分摊到单个无刷马达功率不到2kw  这种功率的马达大把抓了

视频上看每个电机都有独立电池供电的,视频上来看每块电池大概就是12S 5000mah这个级别,也就是90级电直这个水平,电调也是大把抓了    其实如果电机不好搞的话,完全可以套用90级电直的动力系统,加个减速,比单纯去定制盘式电机便宜

网友:
飞起来又能怎样啊,第一已经被别人抢了,你又没有任何可以超越别人的,呵呵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飞控了,载机越大越稳定,KK足矣,哈哈哈哈

网友:
搞固定翼如何?

网友:
飞控是个麻烦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飞控了,载机越大越稳定,KK足矣,哈哈哈哈
吹吧你,给你100个KK也没办法

楼主:
电机的效率,我是科学计算过的,不是胡说的。虽然理论和实际会有些差距,但是一般实际会比理论的偏小。

3012的桨,转速3500rpm时:
静拉力 10517.8g
桨功率 2083.7w
桨风俗 64km/h
所以无论如何是做不到10g/w的。

如果拉力小的话,就容易了:
3012桨,转速1000rpm时:
静拉力 856.8g
桨功率 48.6w
桨风俗 18.29km/h
这个时候桨的效率17g/w左右了。

楼主:
电池这块的,不是没有大容量的,主要是容量大了,重量也上去了,比如搞个20S 20AH的电池,重量10kg。如果16个电机都配这种电池,光电池就160kg。

现在锂电池的功率重量比摆在那儿,技术如果突破不了,没有新技术的电池出现,这块还是很难搞。

网友:
说白了还是电池不行

电机、电调都是现成的,以现有的技术DIY个飞控也不难(FF、玉兔等国产DIY飞控如雨后春笋)。就像电动汽车遇到的瓶颈一样,电池问题难以逾越

楼主:
之所以要考虑电机和桨的搭配,主要是考虑到效率问题。目前电池的容量太小,所以电机、桨的效率就影响很大。

比如找到一款电机,配22寸桨,最大拉力12kg。但是桨的效率4g/w左右。而且电机的效率只有75%。

如果选一个合适的电机和桨,假设可以做到6g/w的效率,电机效率90%。

那么可以简单计算一下,300w h的电池,
、方案一,到电机上功率225w,带桨产生的拉力是900g。
、方案二:到电机上功率是270w,带桨产生1620g拉力。如果是带900g的重量,电源只需要167w。基本上使用时间已经快翻一倍了。

如果是16个这样的桨,看看差距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呀,如果电池的容量足够,电机效率、桨效率这些问题,都不会成为大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有点像玩四轴,不是其他人搞出来了,后面的人都不玩了。也不是后面的人一定会超越前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像玩四轴,不是其他人搞出来了,后面的人都不玩了。也不是后面的人一定会超越前面的。

打个比方,中 国人如果登月了,没什么好稀奇的,因为美国人几十年前就完成了,但是如果直接登上火星,那才NB:)
载人多旋翼能搞,只是电池没突破成果前,就算弄出来也没用,本身原理又不复杂的东西

网友:
e-Volo设备解密!遥控迷上铁汉的文章有了;http://www.==rcmania.hk/2011/11/17384?variant=zh-hans(去掉www.后面的等号)
新闻NEWS
文章由 铁汉Chance

Thomas Senkel、Stephan Wolf、Alexander Zosel这三位德国佬可说是一夜成名,昨天我们转贴他们试飞成功的消息后,各大网站也纷纷转贴了这一项讯息,例如瘾科技等知名科技、3C网站等。
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一台e-Volo的起飞对我们擅长玩遥控模型的人来说,技术层面并不难,难在有着不怕被打成肉泥的勇气!
因为e-VOLO并没有公布设备,我们就影片中所看到的细节,来分析一下这台载人飞行器用了哪些设备吧!
首先是电池,从分压头看到有6个端子,可以确定这是5S/5000mAh锂聚电池组成10S锂聚电池,电压44.4V。

再来是马达,从紫色的外观不难分辨出,这是由德国骇客公司所制造的Q80系列,这可是有着28槽线圈的扭力怪物阿!
具体详细行号不明,估计是Q80-8M
http://www.hacker-motor-shop.com ... 8&t=3&c=2986&p=2986
这马达最高可提供5500w的输出功率,每伏特可产生180rpm的转速,可使用24吋~26吋的螺旋桨。
以一匹马力等于763W来计算(估算),每颗马达可产生最高7.2匹马力,16个马达共可产生115.33匹马力,换算起来,要把一个人带上天空简直是轻而易举!

马达调速器,从三条马达连接线是黄色的看来,只有不难发现就是骇客的MasterSPIN 125 OPTO
可耐12S锂聚(50V)最大电流125A,搭配Q80系列是绝配!

遥控器,很明显的,是便宜又好用的Spektrum DX8。

安全设备,一顶安全帽、一条….编织带充当安全带。

螺旋桨详细尺寸不明,但从骇客马达的规格看来,最有可能的是25×12吋或25×12吋,每分钟转速约5500~5800rpm。

最后,需要一位五尺七吋的血肉之躯来操控这一架飞行器!

最后就是他座位后方的控制器,我想应该也没什么太神祕的设备,就是我们常见的四旋翼控制器,内有三轴陀螺仪,或者也加入了三轴加速度感应器,只是用了哪一套并不晓得,不过这个团队敢用一台遥控模型用的2.4G遥控器来把自己给飞起来,勇气可嘉!
经过这么一分析,要打造一架这样的飞行器,花费并不会很贵,有没有人想尝试看看?记得告诉我喔!

网友:
5G/W的效率,只能用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