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问题请教老师傅们

楼主(2011-12-15):
家里的小钻铣确实没劲,思来想去想换个大的,现在看到中意的钻铣,都是380V的,家里只有220V的电,请教老师傅们,有没有把220V民用电变成380V三相工业电的变频器或者变压器,如果有,那220V的进线要多粗,
电机
是1.5KW要选多大的变频器或变压器,我对电是一点都不懂,在这里麻烦各位知道的老师傅们了,如果那个朋友手里有这种多余的可以卖给我,但要教我怎么用

网友A:
将电机改成220V的就可以了

网友B:
买一个大一点的单相电动机吧,变频器很贵的,二手的也不便宜

网友C:
和我的问题一样啊 咱是一条线上的

网友D:
1.5KW的电机选1.5KW变频即可,一定要记住变频器要能220单相输入的,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
至于进线线径1.5平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E:
已经有220输出380的变频器.不过确实不如弄个220V1.5KW的电机.经济实用.

网友F:
建议还是换220的电机吧,买的时候说清楚,要220V的电机应该是没问题的,变频器复杂的很,不仅是动手能力的问题,还要懂电工知识。
我厂里就变频器很多,但是没有220的,也都是三相380V的,你说的220进三相380出的好像没有吧~我是没见过!
估计应该是先用个变压器把220变成380,然后再单项380进变频器,出来三相380变频调电机速度,变频器本事没有升压功能~!
线径是根据你的电机功率出来的,1.5千瓦电机三相的也就是3A左右,单项的就大了 公式P(功率)=U(电压)*I(电流)
三相电还得乘上“1.732”
另外,国标一平方毫米的铜线就能承受4~5A的电流~!所以你用1.5平方毫米的铜线怎么用也没问题
同等功率下,电压越高电流越小~!换成三相电的电机0.75的线也没问题~!

网友G:
我有个 需要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