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装个六轴,给推荐个配置吧?

楼主(2011-12-15):
就用XA的米六机架了,电调已经有了好盈18A,
电机
不知道选哪个?考虑到需要携带双轴
云台
和GOPRO,希望在载重和续航时间上都能兼顾。
手头有郎宇2212KV980,XXD2212KV1000,X650V电机,不知道这些电机行不行,外上APC桨能有多大提升。不够的话该用什么电机好?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试试盘式电机哦
据说盘式电机是以低KV,省电,大负载而闻名的,如果不会BIU的话,考虑下盘式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盘式电机选哪款?用十寸桨的话

网友B:
朗宇2212 KV980 用APC 1047桨 性能不错 可以飞2200重量 我用朗宇2216 KV800 好赢30A APC1047 全负载起飞2500多克 两块3000电池并联航线10分钟 还是冬天电池性能下降的情况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是六轴?

网友:
盘式电机淘宝上找找会有的,桨就用APC,但是,在用盘式电机的情况下,电机和桨以及电调等等要组合好了,不然BIU是非常危险的。
之前好像有看到T-MOTOR,本来想入的,但是据说他不是盘式电机。

网友B:
原帖由
yifeimiao
于 2011-12-15 23:31 发表
也是六轴?
是的 朗宇2212是天茫的配置 2216是我的配置 都是XA米6 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