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小工具成功卸下20V上的铣夹头、之前砸的很惨。

楼主(2011-12-15):
20V使用一年来很给力,一次换上了铣夹头再也没下来。很多高手出招都用过了,什么 加热、砸、拧 还是没下来。那大锤子砸护罩砸碎了、吊杆也坏了。在偶尔的一个想法DIY拆卸工具,设计图纸到加工,我们这机加工很托,不是以天的是以星期的托活。还私自改加工方式,没按我的图纸干活。第一次失败了。这次让机加工严格按图加工。回来后经过淬火,装上后很轻松的拆卸成功。正个用了20天,分享给大家再有同样情况可以参考。

楼主:
图纸 如果大家需要 随后上。。。。

网友A:
这。。。。

太暴力了。呵呵,机器都砸成这样子了。

莫氏锥不用拧那么紧的。它的力很大。紧一点就行了。

拧太紧了很难拆

网友:
LZ上拆卸图

网友:
这种铣床吊杆设计也有问题,去淘宝买20cm长 M10的内六角长螺丝来代替吧。

网友:
紧手一点就行,铜锤轻轻一敲就下来了

网友:
真舍得下锤,双盘拉马是吧,还可以留着拆轴承用,不错。

网友:
好主意!原理是利用两端的螺丝逐渐上紧用圆楔形把夹头挤下来吧?

网友:
学到一招...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

太暴力了。呵呵,机器都砸成这样子了。

莫氏锥不用拧那么紧的。它的力很大。紧一点就行了。

拧太紧了很难拆

第一次使用铣床用力大了,我师傅找锻工借了把18磅的大锤才搞定。印象特别深刻。

网友:
相当的不错,明天做一个,试试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万一不小心将立柱砸弯了咋办?

网友:
感觉这是遇上小母狗了,进得去,难出来啊 .....

网友:
这个东西怎么用的

网友:
楼主把问题复杂化了,我玩的是华飞BF20钻铣床,也有钻夹头或铣夹头难下的问题,我做了图中的这根敲击杆,很容易把夹头敲下!
图中上面的是自制用于敲击的,下面的是原配拉杆!

网友:
原来的也不难下啊。。。买个6磅的垂轻轻一敲就下来了

网友C:
用R8主轴明智选择的飘过   永远都不会存在那问题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都遇到过,我也曾经砸过,丝都蹦了还没下来。
多年的下刀铁是有意思的,关键要把如今的铣夹头或是其他夹头之类的下刀边缘处打圆倒角,下刀铁才能顺利地挤进去,不然,就把下刀铁挤成阶梯状也下不了物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我的工具比较简单,随手捡来的。

网友(2012-01-14):
谢谢楼主! 学习了,回去试试

网友:
很好用的工具,我自己做了一个,成功的拆下了我的铣夹头,之前费了老鼻子的劲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很普遍,,,,

网友(2012-05-14):
敲不得

用锤子敲是最万能的方法,呵呵但容易受伤啊,敲不得,敲不得,想其他方法

网友:
你们见过钻床怎么拆莫氏钻夹杆没?很简单,摇下主轴就会看到长槽口,拿扳手插进去,上边拿扳手卸拉杆,一下就开了。因为拉杆冒顶着,拉杆罗丝要动只有向下顶。

网友:
楼主做的是轴承拉马,有买的

网友:
  学到一招

网友(2012-07-10):
我的这个死活敲不下来。楼板都要塌了。楼主的办法不错,回去试试。

网友E(2012-09-02):
那个夹头是是好东西啊

网友:
铣床是金洋的产品吗  我也 弄了 台    想 改成数控呢     不知道怎么下手    有 什么玩机体验吗  交流 交流 QQ381905241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夹头是是好东西啊

呵呵,谢谢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R8主轴明智选择的飘过   永远都不会存在那问题

这位弟兄,听说MT3之类的锥柄,配刀具有局限,而R8之类的比较多配件,是不是这样?

带R8主轴的铣床,有没有类似 25V  或7045这样大小的?

网友C:
7045就有R8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7045就有R8的
哪个牌子哟?

网友G:
R8的确实好,轻轻用更头打一下就下来了,但不能用大刀盘,毕竟能传递的扭矩有限,另外砸过的主轴可能会失去精度,一方面是弯曲变形,导致径向跳动,一方面是轴承沟槽面和钢珠损伤,这个很要命,上次有个人发直线滑台给我,就是因为滑块装在导轨上运输,接果滑块滚珠道都被滚珠撞出很小的坑,运行起来噪音很大,精度神马都成了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