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CM921 2.4G九通道DSM2接收机"飞固定翼吗?效果怎样?

楼主(2011-12-15):
* CM921由一个内部接收和一个外部接收组成,采用双通道无线跳频技术
* 兼容所有Spektrum and JR 2.4G 遥控器
* 支持预设型全通道保护功能
* 外部和内部接收器功能
* 无线模拟器(D.S.C)练习飞行功能,可以适配现有的REFLEXTR,G3,G4,G5等等模拟器连接电脑娱乐,更生动、真实的无线飞行感受

一.对频的方法:1. 将对频插头插入接收机BIND通道,电池(或接通电调电源)插入其他任意未用通道,此时内部接收机和外部接收机的LED灯闪亮状态。2. 发射机设置各通道状态(为失控时的保护状态,一般情况下油门打最低),按住遥控上的对码键(灯),并打开发射机电源,(预设型全通道保护功能在这里设定)
3.此时内部接收机LED 灯由快速闪亮转向慢速闪亮,几秒钟内接收机和外部接收机的LED灯转为常亮,LED灯常亮时表示对频完成。
4.去掉BIND接口的对码线,重新上电各通道正常运作。新接收机只需对频一次,对频成功后,使用时移除对频线。
二.无线D.S.C(模拟器)使用方法:
1.外部接收器和内部接收器要连接好;
2. 接收器与遥控器要先对过频(AUX4此时不插对频线)
3. AUX3作为D.S.C输出口,随机配的模拟器适配线一端连接到AUX3,另一端连接到模拟器上 ;
4. BIND插上对频线,AUX4插上对频线;
5. 最后插上配带的USB电源线 或者 电池;
6. 开遥控器,外部和内部接收器LED信号灯亮了,就可以玩模拟器了。
三、LED指示作用
内部接收机上面的Red 指示是失控指示灯,闪亮1次表示与遥控断线过一次,闪2次表示断线过2次…;
内部接收机上面的Orange灯,通电时闪亮一下;对频时闪亮;常亮是主板与遥控正常连接工作;主板进入死区没信号而外部接收机正常与遥控连接工作时闪亮。
外部接收机上面的Orange灯,通电时闪亮一下;对频时闪亮;常亮是外部接收机正常工作;

技术参数:

--------------------------------------------------------------------------------
类型 :9通道DSM2接收机
调制:DSM2
波段:2.4GHz的
尺寸(WxLxH)50 *30*13mm
重量:14克
电压范围:4 -10V
接收天线长度:30毫米(2)
距离:800米?1000米(与JR DSX9测试)

附  件:
--------------------------------------------------------------------------------
包含:
1 x CM921 接收机
1 x 对频插头
1 x USB连接线

网友:
没用过,希望有用过的人来回答下

楼主:
真的没人知道?

网友:
不是我多嘴……感觉这个整个就是一AR6200的翻版啊……

网友(2012-06-05):
 没人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