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板选择,拿不定主意,给个意见!谢了

楼主(2011-12-15):
再选接口板,为小床准备,目前只用到3轴,短期内用到4轴,将来不知会不会用到5轴。

自己用想买个质量稳定,且扩展余地比较充分的,对电路不懂,还望大家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好像6560的还可以的吧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接口板价格差不太多,一百左右,没必要为这个纠结,淘宝上找家信誉好点的,多咨询咨询。

网友:
三轴合一6560我用过好几块,都挺好。42、57 3A能用。就是为了省米。同时减少了很多接线。

网友:
他。。。问的是接口板,不是驱动器

网友:
不知道6560好用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是单个的接口板5轴的就 够用了

网友:
我是用的USB接口板,感觉比并口板省事(我没有用过并口板 )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选接口板,为小床准备,目前只用到3轴,短期内用到4轴,将来不知会不会用到5轴。

自己用想买个质量稳定,且扩展余地比较充分的,对电路不懂,还望大家给个意见,谢谢!

你的电机 要是6线的  用老七那个驱动 不错  比6560好

楼主:
谢谢各位,tb买了个五轴的,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