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5毫米铝板中间切割不规则形状,用什么工具好?

楼主(2011-12-15):
最近在家做玩具,需要在0.5毫米铝板上切切割割的,别看0.5毫米,壁纸刀都割不透,因此想找个顺手工具用。
现在考察2种工具,曲线锯和电剪刀。大家指点一下,哪种好?要求割缝细一点,不产生卷边现象。

网友:
剪刀剪1毫米厚是没问题的,但是一边会有卷曲,
曲线锯也没问题,但是图形太细的话就转不过弯,
非常精细的图形就用银匠用的拉丝锯锯就没问题了,

网友:
锯完就用什锦锉修一下,
论坛的人一定劝你线切割,或者CNC用铣刀切,

网友:
曲线锯的话板子基本就废了,容易起毛边变形
我感觉最好还是上雕刻机

网友:
壁纸刀多划两次吧。

楼主:
谢谢楼上,我做的东西不是很精细,需要切割的线较长总计要20多米长,转弯直径不是很小,大多为几十厘米以上。

楼主:
雕刻机考虑过,就是我这个东西面积又大了点,最大的图形1米*2米,所以即使亚克力雕刻机都干不了

网友:
上雕刻机或者剪刀剪好了后使用木槌轻轻敲平

网友:
用好点的锯片折了磨把勾刀画它。

楼主:
表面要求很高,敲平的效果我不喜欢

楼主:
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朋友帮我出主意啊,谢谢了。回9楼,我就是划草鸡了才想用电动工具的 ,另外我也想过雕刻机,但是没见到过能干1米*2米这么大尺幅的雕刻机

网友:
那么薄,还是用剪子比较实际些。

网友:
拉丝锯锯就没问题了
楼上不是说了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悲哀!
做航模的居然都没想到用斜口刀!

赶紧告诉我斜口刀什么样,有啥优点?

楼主:
刚才淘宝看了下,发现斜口刀是干木头专用的,不知道干铝行么?会不会跑偏?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雕刻机.

网友:
不干胶刻出要切割的形状后用硫酸腐蚀刻,或者不干胶刻出你要弄的东西粘上然后用刷子把整个面用松香水刷一遍后揭掉要刻的地方,反面也要刷一下,然后扔稀硫酸里泡吧!泡几分钟捞出来水一冲就好了,要带胶皮手套哦!!,适合批量复制!!

网友:
为什么不用电磨慢慢割呢?

网友C:
电磨头固定在抽屉滑轨上,夹上切割片,好用还快!

网友D:
三合板夹起来 用曲线锯
1MX2M的雕刻机很多,广告公司 都有

网友B:
谢谢,楼上几位,电磨割曲线会不会跑片跑偏啊

网友E:
看手上功夫,多割几次掌握好力度

网友F:
用薄板切割器啊,淘宝上有很多

网友G:
很多雕刻机都有1米3乘2米5的幅面的,上一锥度刀,切割缝也很小的,什么图案都能切,在珠三角的话,可以拿来我给你切,

网友B:
谢谢,不管评分有没有用,我还是以此方式对帮助我的朋友表示感谢!
今天分数没有了,明天接着发。
最后暂时采用的是用白钢磨了把勾刀慢慢勾,没有想象的快,但是进度比原来快了不少。最后决定以后再做,采用楼上的办法,用雕刻机。

网友H:
画线之后,在切割线轮廓外间隔一点在划一条,沿着这条线钻孔,一个挨着一个钻,接下来自己想

网友I:
建议楼主,使用电冲剪,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

网友J:
木工雕刻机1.2*2.5米是常见的,找个卖机器的都会帮你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