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玉兔接線

楼主(2011-12-16):
以下是玉兔飛控
請問我的接線有沒有接錯呢?

再三確定後接電,下圖的東東一接電後亮了一下及冒煙。

請問我怎辦呢?

网友:
以灯为上
左边下面接的是舵机 你好像接电调了

网友:
别再冒烟了
板子不错,仔细看看说明书就行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调的信号线插反了,不应该冒烟呀

网友:
检查下电量检测线,有没有接错
那个千万不能错~

楼主:
今天接觸了賣家,問題應該是超声波测距模块插翻了

网友A:
二百多块钱就这么随着一阵烟报废了

楼主:
賣家很好,給我修理一下
大概只是燒了保險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百多块钱就这么随着一阵烟报废了
好像玉兔烧的这个元件是能起到保护作用的,烧了这个,板子不会坏的,据说烧了后直接短接这两脚也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