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95 厂家也来看看 !!

楼主(2011-12-16):
  怎么小舵机就一款舵臂? 既然 都成骚舵了  不会有点骚颜色  不要塑料的,弄点强度比朔料低点得 薄铝合金? 炸下来之后不会伤 电击齿, 要颜色啊  ··········  原厂的 两头尖尖  还不好用 回来还得 自己剪  要么 怎么上斜盘啊~~~~

网友:
炸机肯定要有卸力点……不是尼龙齿就是舵臂炸了……习惯了……要不就隔屁电路板……

网友:
没听懂,不玩直

网友:
JR 386  跟FUTABA那么好的伺服机不用   DS95神舵?

网友:
根据楼上提议

厂家正在研究金刚石舵臂,比铝合金还结实,等上市吧

网友:
可以叫 楼上的 7075小店店主帮你定做 7075航空铝舵机臂。。百炸不断。

网友:
舵机臂保住了,下次炸机主输出齿轮直接换。

网友A:
易于修剪的双臂是刻意设计的,找到机械中点最接近垂直的一侧后切去另一侧多余的舵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易于修剪的双臂是刻意设计的,找到机械中点最接近垂直的一侧后切去另一侧多余的舵臂。

 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