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550E不改装,能否用550mm大桨?

楼主(2011-12-16):
520mm大桨不是很好买,如果飞机不改装,能否直接上550mm的大桨呢?

其实就是害怕大桨形变的时候打到尾桨,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呢?

网友:
好像本来就可以。。不用改。。上600的要改尾管 传动

网友:
不用改,我的550就是用的550MM的桨,买的飞越的,还挺好的

网友A:
说明书里面都说可以~~不过550本来就动力不是很好,还上550的浆马达带那个浆可能吃力点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里面都说可以~~不过550本来就动力不是很好,还上550的浆马达带那个浆可能吃力点哦

谁说550动力不好?550很暴的,我现在用的550MM的桨,我觉得不错的,520MM的有点小,飞3D的话还行,我飞3C的,越稳越好,所以用550MM的,看楼主的喜好了

楼主:
原来是这样,那以后就买550的桨了
谢谢大家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550动力不好?550很暴的,我现在用的550MM的桨,我觉得不错的,520MM的有点小,飞3D的话还行,我飞3C的,越稳越好,所以用550MM的,看楼主的喜好了

550飞3D确实动力不是很好(不改装6s)。。。。我这里也有部550,用的是SAB520的,动力表现出来比下没有500EFL的好,比上的话,600,700动力超过550很多了。。。动力是指动力比~~

网友:
对了,550建议换成600efl的中联,飞3D好飞很多~~重心会变得比较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