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校直铜线 dia3x1000

楼主(2011-12-16):
想做一个校直铜线的东东
dia3x1000
在钢材展会上见过用多给轴承的。
现在在网上找不到了。

请各们师傅指教。

网友:
调直机,带很多错位孔的机器。

网友:
2楼桌的没错
我看见有用这个把冷拔丝调直做衣架的

网友:
拿两块木头夹住然后使劲拉出来,拉的时候往一边靠,多拉几遍就直了。

网友:
2点决定一条直线!
一个字:拉!

网友:
如果铜线不太粗4平方以下,,,,,,,,,,,,,用木棒缠绕一圈,,,,,,,,,,,,,,,拉呀拉

网友:
较粗的铜线,用平整宽大的木板擀。 我试过,效果很好。

网友(2019-02-21):
楼主将铜线一端固定—端便劲拉过去在工地校直钢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