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用万用表怎么检测mos管好坏?

楼主(2011-12-16):
新手,电调坏了,烧了mos管,但是不知道怎么检测,手上只有万用表~不知道能不能检测出管的好坏,还有方法。谢谢!

网友A:
如果MOS管还在板上没拆下来,测量DS极间的电阻,坏管一般是导通的,就是电阻接近于零。

网友B:
楼上正解,用二极管蜂鸣档来测,如果MOS管击穿导通,会发出蜂鸣声

网友C:
拆下后,万用表置于电阻档:
1) 红、黑表笔分别接 D、S,记下电阻值(应相当大)。
2) 黑表笔不动,红表笔触一下G,然后回到D,再看电阻值。此阻值应该比刚才1)明显减小。
则此MOSFET是好的。
以上基于N沟道MOSFET,P沟道的管子红黑对换。
以上基于数字万用表,模拟指针表红黑对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