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并联串联问题

楼主(2011-12-16):
并联串联问题
由于中学物理不好。没有认真读书,到现在还不明白并联串联问题。并联是不是电压不变电池容量增大?串联是不是电池毫安数不变然后电压升高?例子:2快3S的2200MAH 11.1V串联后是不是有22.2V,毫安数不变?请各位大侠解答

网友:
你分析的没错!
对于电池的串、并联,只要如下判断即可区分出来了:
并联的时候,电池所有的正极是连接在一起的,负极也是相互联通着的。
串联的时候,电池间的都是正极接另一块电池的负极。
同规格电池并联后:电池总电压不变、总容量等于各电池容量相加。
同规格电池串联后:电池总容量不变、总电压等于各电池电压相加。
需注意的是:
1、不同容量的电池不能串联使用,以免小容量的电池出现过放。
2、不同电压的电池不能并联使用,以免高电压的电池对低电压电池放电。这也可以理解为高电压的电池在对低电压电池充电,且这个充电过程是不受控的,会造成低电压电池被过充而损坏。

网友:
看了沙发的回复,楼主还有什么不懂的?

网友:
沙发的回答无可挑剔

网友A:
借楼主的贴问一下,如何让两个电池的容量和放电量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的贴问一下,如何让两个电池的容量和放电量增加?

这是不可能的事!
一个无塑性容器所固有的体积,如何凭空增加其容积?

网友:
实际上是可以的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的贴问一下,如何让两个电池的容量和放电量增加?

当你把放电的电流减小以后,可以比大电流放电的放电量大一些。当然,不可能超过这个电池的最大值。
如果这个电池用10C的倍率放电,可能只有800mAh,如果用1C放电,就可以放出1000mAh的能量。
你问的是“两个电池……”,是不是想把两个电池并联?只要电压一样,就可以并联,但是,两个电池的容量最好不要相差太多,应该是两个相同规格(容量与品牌)的电池才适合并联。
两个电池并联以后它们的容量应该是相加,但是,由于外部连接导线不一定完全对称,所以两个电池的放电过程不可能完全一致,当你不是放电很深的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多次充放电以后要检查两个电池的电压,不对称明显的时候要分别补充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