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给烧了!给玉兔穿一件衣服

楼主(2011-12-16):
在大疆的F450机架上摆弄的时候不小心电路板底部的焊点碰到了螺丝,眼看着一个元件给烧了。索性让人给弄了个衣服。看图。怕被删帖,不发淘宝链接,免得说广告,也不要PM,淘宝自己去搜。20元一个,量身定做的,激光切割。这个是测试版,正式版的多了USB口,方便升级。另外带超声波的衣服一个是10元,一起买套装的话是25。

楼主:
摆弄玉兔时,由于板子裸露,电路板的底部短路,时不小心给烧了。一气之下弄了件衣服

网友:
非常漂亮,如果是透明的就完美了!

楼主:
一个小盒子的成本占飞控成本的10%不到,但是装上后解决了短路问题,而且看上去也更专业。

网友:
很漂亮,是个细心的人,羡慕你的激光武器,可否帮我烧一个透明的外衣

网友:
透明的一般是用亚克力,重啊

网友A:
你个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烧了,你还给她传衣服有啥用。。。

修好以后用,防止再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个驴子

你个跳跳龙

网友B:
应该是亚克力的,LZ没有将上边的保护膜撕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亚克力的,LZ没有将上边的保护膜撕掉吧?

LS好眼力!

网友:
楼主能否方便告知那个CF板子上的两个芯片的型号
估计一个是气压计  一个是磁阻传感器
顶一下

网友:
看到楼主烧的那个东西 很有可能是个0欧姆的电阻 因为上面有一排 估计型号是0603吧
不敢肯定到底是什么东西 回家看看我的玉兔飞控
从这个角度来看玉兔的飞控板子设计还是不错的 至少带了保险丝(0欧电阻)
那个价格也应该算是性价比很高了

网友C:
刚才又看了一下图片 应该就是0欧的电阻了 总共8排插针 下面已经有了7个0欧姆电阻了
楼主烧的应该就是第8个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又看了一下图片 应该就是0欧的电阻了 总共8排插针 下面已经有了7个0欧姆电阻了
楼主烧的应该就是第8个啦

看来LS也是一位牛人,我对电子是一窍不通。联系了卖家,说帮我修好

网友:
看我的

看我的套个套子就行了,热缩管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 瞎猜的 回来看了看我的板子 应该是个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 麻烦看下那个CF板子上的芯片型号 谢谢

网友:
晕,0欧姆的电阻要它有球用啊。做熔丝? 单点接地?高频做电感电容?做跳线? 直接短接算球。

网友A:
淘宝一搜,搜出个楼主超级大灰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一搜,搜出个楼主超级大灰驴。。。

跟你说了要低调的。就你一个人会淘宝搜索?

网友:
别激动......不会封你ID的

网友A:
楼主的机架设计的不好看,不知道为啥明明看起来像木头的,却说是亚克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机架设计的不好看,不知道为啥明明看起来像木头的,却说是亚克力呢。。。。

这个不是我设计的,也不是我做的,淘宝上的现成货。去搜吧,一大堆

网友:
这有机板的保护膜没撕掉,照片中看起来就像木头吧,不会是木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