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伟力v911

楼主(2011-12-16):
我的伟力v911老是向前飞,把微调往后打满了都没办法,给位你们的舵机连杆是不一样长的吗?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跟卖家街边男孩联系后,告诉我要调整航机连杆的塑料件(司马扣), 就是悬停后, 用遥控器调整飞机不再往前飞, 记住司马扣的位置, 拆开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舵机初始设置是水平的吗,就是舵机那两个角

网友:
好象不是水平的, 反正都有点斜。

楼主:
今天调试好了,买了一个月,超级好飞,整个机身的配件都被我换了,原先机身是502粘的,不错,但是始终还是玩具,精度差了点

网友:
以前要周末才可外出爽飞。
现在有了不用200元的911每晚都可以在家里爽飞。:loveliness:

陈伯

网友B:
其實911的質量很一般,我送給侄子機子的今天收到。充電後怎樣也不能對頻,後來仔細看到控的油門是永遠也不能歸零所以也就對不上,最後還是要DIY拆電位器重裝才完事。

网友C:
控的油門是永遠也不能歸零所以也就對不上.....

便宜货、也就是国内品管的一贯缺点。
买山寨货要靠人品了。

我的卖家可能因我年纪大了,
就自动给我先好对频、八块电都充滿了、
试好机才发货给我,真正的到手即飞。
还多送了一只尾桨:loveliness: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911的質量很一般,我送給侄子機子的今天收到。充電後怎樣也不能對頻,後來仔細看到控的油門是永遠也不能歸零所以也就對不上,最後還是要DIY拆電位器重裝才完事。

同样苦逼折腾控电位器的路过
意外发现竟然2.4G天线随便用跟电线就上去了,果断换掉了
价格是唯一亮点,满考验动手能力的一JJ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是商家不怎么样.一般买这种小机机都得先调好可以稳定悬停了再发货,哪有包装都不拆就打包发给顾客的.当然自己也得要求商家先调试,以免去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便宜货、也就是国内品管的一贯缺点。
买山寨货要靠人品了。

我的卖家可能因我年纪大了,
就自动给我先好对频、八块电都充滿了、
试好机才发货给我,真正的到手即飞。
还多送了一只尾桨:loveliness:

陈伯

哪里的商家这么好服务啊,介绍一下有机会帮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