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11无法悬停,怎么办啊

楼主(2011-12-16):
我的伟力v911老是向前飞,把微调往后打满了都没办法,各位你们的
舵机
连杆是不一样长的吗?

网友A:
把遥控器微调全部回中,重新调整舵机连杆长度

网友B:
单桨机 悬停全靠手指头

网友C:
控回中,把右边的连杆调到最长,嘻嘻!

网友D:
我的911会飘陀圆,不知道是不是主轴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