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450MX,定子和转子之间有一定虚位,可上下窜动大 ...
收了个450MX,定子和转子之间有一定虚位,可上下窜动大概0.5MM左右,不知有无影响。

楼主(2011-12-16):
自用的3smx450无此问题,收了个二手6s的450MX,定子和转子之间有一定虚位,可上下窜动大概0.5MM左右,不知有无影响。忘魔友指教

网友A:
。。。。。。。重来不信亚拓的东西。。。对不起那个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450mx 3s马达不错,安静,动力强劲,用了两个月一点虚位没有

网友B:
我的花牌440+起落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暂时没发现有什么影响
LZ收的二手,轴承可能该换了吧

网友C:
是卡黄固定的马,轴敲进去一点就可以了,或者垫个垫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亚托的没有限位槽啊,轴上面有一个台阶顶住轴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应该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D:
肯定是轴承问题

网友C:
那就自己加个垫片吧

网友E:
有大台钳 可以压进去。
本来就是过盈装配的 顶丝都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操作起来难度相当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设备呀,先上机试试有无影响在说

网友F:
上机绝对没影响的,有0.5的间隙才正常,要是没间隙估计发热也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记得之前用的蝎子,松了直接拧开顶丝敲进去就OK了。

网友G:
标题
上下没间隙就不正常了

网友H:
有刷马达有间隙正常,无刷马达有间隙不正常,看看上下后磁铁是否完全包住定子,是的话不会影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