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六A换手后JJ油门没反应,接模拟器油门,副翼有反应,其它通道没反应,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1-12-16):
昨天把天六A变成美国手,手术成功,但功能有损,表现为,接G4 G4.5通道映射里面只有2,4通道有反应,1,3没反应。但在BMI这个模拟器上 油门,副翼,升降均有反应,方向舵没反应。接上JJ,除了油门没反应,其它通道都可以操作,求高手指教。

楼主:
 没人知道??

楼主:
  难道要我换控?

网友:
问一下天地飞mm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问天地飞技术支持!

网友:
我是直接把两个手柄的连线倒了一下,然后把卡簧换位,没动电路,设备运转正常

网友:
估计是通道线插头没插好或插错了吧

网友:
除了接线错误外,还有可能是模拟器的通道映射等没有设置好。

楼主:
这是换后的照片,请各位大大指出哪里不行。只换遥杆位置,没动电子设备。

网友:
插头接触不良?

楼主:
现在遥控又可以遥控飞机了。以前飞机接电接收是响一声,昨天弄了一下午,无意中拨了一下CH5 GYR,接收响了两下,油门又好了。把电池拔下过一会再接上,接收也是只响一下,油门又不行了,拨CH5也没反应,把晶体重插拔几下接收又响两声,油门又可以了。今天试了一下,接收也是响两声,遥控可以控制全部通道。上G4.5模拟器这次只有油门和和升降通道有反应,副翼,方向也是没反应。求解。只换遥杆位置,没动过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