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知道富斯2.4G 9通道遥控器怎样对频?

楼主(2011-12-16):
不知道怎么对频,请高人指点.

网友:
.1.将2.4G 发射模组装入发射控器,并装好电池。打开发射机将发射机的编码格式设为PPM,然后关闭发射机

2.将配对线插入接收机的BIND接口

3.将接收机电池插入接收机的BAT接口,此时可以看到接收机有两个LED在闪烁,此表示接收机进入配对状态

4.将发射模组上的按键按住,并打开发射机电源开头。(注意:不要松开按键)

5.观察接收机上的两个LED,如果LED灯恒亮则表明配对成功。(注:此过程大约为10S)

6.松开发射模组上的按键,拨去接收机上的配对线。

7.接上伺服器测试

8.如果测试NG,则请重复几上操作。、

9.如果测试OK,则配对完成

注意:以上配对只适合于FLY SKY 2.4G产品

楼主:
先谢谢上边的兄弟,我就是这么对频的,可是只要一开控,接收机上的等就会停止闪烁 开始长亮  插上舵机测试 舵机乱跳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忘了,只记得很好对,也很快,控借给别人了

网友:
是不是控调成了PCM模式,要改成PPM模式。

网友:
同样问题,发射模式已经调成了PPM模式,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