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3D飞行的配置。飞机翼展680mm的泡沫!

楼主(2011-12-16):
机型:SBACH 342
翼展:680mm
起飞重量:270g
目前的配置是KV2000 2S 配7寸三叶桨。做一般飞行。
现在想改成飞3D的。配置请大家给个建议。
就上面的电机电池我换了个GWS 8060桨测试出来的数据是 400的推力,电流有16A。(有点大)
想上9寸桨怕有反扭。
所以想大家给个建议,改上多大KV的电机和桨才能较好的飞3D!谢谢

楼主:
有人指点下吗????

楼主:
忘记说了 飞机是像真的泡沫机 不是KT哦。

网友:
用8040桨试试看?按照3D机的理论储备功率400W/kg来算,起飞重量270克的飞机需要110W左右的功率输入。这个功率如果用2S电池实现的话,电流确实不低。最好改用2208级别的电机,kV1100~1200左右,3S电池,8060慢飞桨。

楼主:
谢谢,我也打算上3S的电池。因为昨天试了下感觉2S动力实在不够。

网友:
680的翼展,270g,做出来的3D,高手才能驾驭啊~

网友A:
飞机太小……做出来的估计很难3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太小……做出来的估计很难3D了……

当战斗机飞

网友:
飞机多大……做出来才好3D呢?

网友:
 680翼展的3D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