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11的问题..

楼主(2011-12-16):
本人是新手,才玩直机没多久。一开始买了架阿凡达3通机回来玩,发现这机难走航线。然后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原来这是玩具级别的,四通或以上的才算航模..  于是在论坛潜水很久,决定买架四通的玩玩,上网淘了台911,四电装的。到货后试飞,果然是很不错的JJ。可就在昨晚,我把JJ拆了头罩,调了一下前后舵机拉杆,没上头罩试飞,然后小炸了一下,拿起手后发现前后舵机的臂打到最上了(也就是向后打舵最大量),然后重新开机对频(所有微调都归中),依然是这样,舵臂下不来...  请问,这就是卡舵吗?然后我把舵臂的螺丝拧下来,拆了舵臂,重新对频后调整了舵臂安装的角度,果真解决了问题,可惜舵臂向上摆动幅度好像变了,也就是说向后飞没向前飞幅度大,但很微小的差距,也忘了炸鸡之前是否也是这样...  但有一点很奇怪,重装舵臂后向上打舵最大值的时候,会有杂声,控设置了的小舵量杂声不明显,但大舵量的杂声很明显(没放油门,静止调试)..    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各位前辈,炸鸡后,舵臂下不来是卡舵了还是舵机内部出现问题?我这样的解决方法是治标不治本的吗?

网友:
可能是扫齿了吧,把舵机拆开看看,扫齿可以反转180度再用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911的舵机怎样拆呢?要把锡融了才能拆出来吗?

网友:
我也有个911,随便炸,5个电,有碰短尾电机电线的,打飞平衡棒,炸飞十字盘连杆找不到的,到目前为止还木有楼主说的这样情况,狂操911,拆把,见螺丝就拧,有焊锡就电烙铁伺候,折腾吧,其乐融融,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已经炸了很多回了,尾杆都被我炸出来了,还好!没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