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用的5号电池什么好?

楼主(2011-12-16):
请教个弱弱的问题如题。
五号
电池
。。。我不知道买多少毫安的哪个好。。。

网友A:
容量越大越好,牌子:超霸、奥迪、三洋…

网友B:
改锂电得乐

网友C:
用南孚的飘过

网友D:
爱老公,爱老婆

网友E:
爱老婆、汤浅

网友F:
爱老婆,不漏液又耐操~

网友G:
强烈推荐 爱乐普

网友:
强烈不建议用5号电池,一旦一节电池损坏,即使其它电池有电,也会因为损坏的电池内阻变大而降低电压,危险!!!

网友H:
标题
一直用gp的5号电池。好处是充满存放没问题,我有时候会忘记关控,放光电也不至于报废。

网友I:
锂电最好,充电快,用的也久

网友J:
爱老公,便宜耐用,或者直接改锂电

网友K:
Sanyo Eneloop 任一款。

网友L:
三洋新出的黑色爱乐普

网友M:
用八节南孚…

网友N:
改锂电吧,我一直用着

网友O:
8节品胜2500ma充电电池。对控电池不太了解,同学习。

网友P:
ACE的低自放电氢电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