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用哪个厂的副厂件?

楼主(2011-12-16):
好像非耐的很多,比如三轴尾管之类,大家说说,用哪个厂的副厂件?

网友:
还是用亚拓的吧~:loveliness:

网友:
都上600了,不差钱就用原厂的吧!

楼主:
尾轴传部件里,哪些容易坏?
尾前轴和齿,还是尾后轴和齿?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前齿吧,不过齿轮这样的精度件还是原厂的靠谱,副厂能感觉到偏心或者转动不顺

网友:
飞的时候通知一下,周围人可以先找掩体

网友:
传动部分还是用原厂的吧

网友:
非耐克斯,付厂件齐全

网友:
会动的零件用原厂~

不会动的零件可以用副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齿吧,不过齿轮这样的精度件还是原厂的靠谱,副厂能感觉到偏心或者转动不顺

YT 的450齒也是偏的。。。

网友:
脚架可以用飞越的,头罩可以用ALZ的,别的都建议用原厂的,包括尾管,不信你拿亚拓和非耐的尾管试一下就知道了,非耐的尾管太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YT 的450齒也是偏的。。。

支持一下

网友:
用原厂的吧兄弟,如果出了问题 还可以到这里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