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些电调可以内置450pro,

楼主(2011-12-16):
最好可以夹在电池固定座下面

网友:
好赢铂金40A  ,ZTW  ,凤凰50A

网友:
好赢铂金40A平着放稍微宽了点,我是侧着放在电池板下面的,ZTW 40A宽度可以,又太长了点

网友A:
看我怎么加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怎么加工的
和我的配置一样,不知楼主用的什么接收,我用AR6200经常失控,可能遇到山寨接收了,莫名奇妙炸鸡,都怕了

网友:
ZTW的B系列的不能装PRO机身里

网友:
板凳的扎带有点悬呀

网友B:
改飞越铝合金电池座统统可以放进去,我就改了,金属支架与电调贴一起还外带被动散热的效果,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飞越铝合金电池座统统可以放进去,我就改了,金属支架与电调贴一起还外带被动散热的效果,不错的

改了以后,一般的电调就都能放了.....

网友:
表示不改电池板'放的进去的只有35x和凤凰50a'真正考虑到小机的布线组装

网友:
改电池板不美观'而且不耐炸

网友C(2012-09-03):
你们还是忘了老高的LX50A啊,那个他就是可以放进去的,不过我的还没到,没有实际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还是忘了老高的LX50A啊,那个他就是可以放进去的,不过我的还没到,没有实际用过

挖坟也不看看时间,LX50A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网友:
好盈铂金40A

网友D:
楼上的旋翼头是哪家的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旋翼头是哪家的很漂亮

就是飞越亮银色旋翼头,感觉比黑的硬些,也可能是心理作用

网友:
pro的机身确实很窄啊 飞腾40放不进去 只能固定在侧板上了 甚至下次购机 如果不买X2 倒是想买个450sprt玩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