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出了这么个老东西、各位看看有什么用?

楼主(2011-12-16):
在家里清理破烂,发现了这个家伙,上图:

楼主:
铭牌

这是铭牌和刻度

网友A:
不就是一个自藕变压器吗,只不过这个是逆时针方向的

楼主:
底面

看看内部

网友:
典型的调压器,相关的资料可以网上找找
用这个东西应该注意的就是输出端应该加一个1:1的隔离变压器,否则有触电危险

网友:
500W 调压器

网友B:
这个用来给电磨调速一流。

楼主:
请教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一个自藕变压器吗,只不过这个是逆时针方向的
这个家伙高140mm(不算旋钮),直径125mm。80年代末找人要漆包线,结果送给了我这个东西让我拆,后来一想这个结构说不定和那个可调线绕电阻一样,上面的漆包线都磨去绝缘层了。结果扔垃圾堆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可利用的地方。

网友:
拆铜,25一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来给电磨调速一流。
90年代的时候,北京的电压极为不稳定,平时电压只有200伏,180伏正常。那时候我用它来给我的电脑升压用过。我的电磨是可以调速的。现在北京的电压很稳定了,这个东西是没用了。改一个微型电焊机能用上吗?

网友:
我在做研发时这东西用了不少,还见过一次冒火的 烧了几个

网友:
中 国2kw也就200多

网友:
这东西有用。

网友C:
加个整流,给电瓶充电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整流,给电瓶充电挺好的
 触电

网友:
我的的得伟手持带锯,就是接的这个调成110V

网友:
电工必备工具

网友:
可以给串激电机调速,也可以用来给电热毯调温,我用过,比可控硅的干扰小,还好调

网友:
东西是好东西啊  就是真没有什么大的用处   我的一直给一个20多年的老电扇升压 不升压转不动 呵呵

500瓦 点焊应该够了  期待楼主试验

网友:
500瓦,有这样一个调压器真方便,好多地方用到它,电磨响声太大,但可以通过它降低速度慢慢磨,人感觉就好多了

网友D:
第三张图看线圈好像烧坏了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三张图看线圈好像烧坏了一半!
我又试了一下,没有烧坏,可以调压。没想到各位想到了这么多的可用地方,看起来还是不要扔了。

网友:
这东西,40岁以上的电工可能都用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