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入门机型,从来没玩过电动直升机,能不能各位大 ...
新手请教入门机型,从来没玩过电动直升机,能不能各位大虾推荐一款套机

楼主(2011-12-16):
新手请教入门机型,从来没玩过
电动直升机
,能不能各位大虾推荐一款套机,可以很容易上手那种,我只想玩玩直升机,不想花太多时间在拆卸上,价位1000-2000都可以,最好是可以在网上买,谢谢!!

网友A:
伟力911,钱多直接MCPXV2配DX8

网友B:
我推荐模拟器,多潜水,好了,报告完毕

网友C:
"从来没玩过"
电动直升机
可以
“
很容易上手"
那种,
我只想玩玩直升机,不想花太多时间在拆卸上
,价位1000-2000都可以,最好是可以在网上买,谢谢!!楼主,建议你买个lama玩玩。,,只要几百块,完全符合你的要求,就是便宜了点。

网友D:
mcpx + 模拟器

网友E:
我觉的楼主适合模拟器,1什么直升机机型都有;2完全不用拆卸,一个重新开始的快捷键就修好了;3费用低,几十元买个二手的杂牌遥控器和加密狗就能用个五六年,软件网上下(支持正版更好);4家里就能飞,夏不用晒太阳,冬不用吹冷气;5全部网上交易。
模型的意义在于不断地折腾、折腾、再折腾。

网友F:
lama符合你的要求,价格除外

网友G:
LAMA 不错的入门机

网友H:
不想拆卸……别玩迟早得退魔…有1000-2000不如去找点其他乐子

网友I:
算了 入魔还是谨慎吧 花费不小呢 实在想玩 买个好控然后先模拟器 比如楼上说的DX8 如果实在要想直接玩真机 亚拓100S 九鹰260 Blade msr都可以 至于某些纸飞机嘛 比如华科尔 LZ还是看着办吧 呵呵

网友J:
楼主不想拆卸,建议玩三通,摔不烂,便宜。或者模拟器,几百种飞机。mcp x不适合,飞都飞不起来,肯定飞一次炸一次,1千多炸几次就没了,因为楼主不会修机

网友K:
LZ主可能误会了,要是想很好飞的话,你买个双桨,超稳.要是真要入模,你要的不是好机(当然,好机更好),你要的是潜水,和好的老手带.

网友L:
玩模型没有不折腾的,LZ还是买个3通玩具吧,符合LZ玩玩的要求,基本摔不坏。
非要玩模型的话可以雇人专门修飞机,LZ只管飞就行了,适合米多没时间的。

网友M:
航模花钱不说,修修补补,调机是家常便饭了,7分修3分飞,楼上他们说的都对···

网友N:
mcpx,随便炸,不用修
要真的玩,不修不调那是不可能的,除非小脑达到火星人标准,那不会炸也就不用修了

网友O(2012-02-01):
看了楼上的发言,估计LZ已经吓跑了,我来结束这个贴子。

网友P:
我也是新手,网上买的,等机中,超郁闷……
整了套ESKY的三剑客,
双桨入门机+四通练习+6通+模拟器都有了
加了些工具配件一共1K,
估计报废两套就能上好机了吧~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871080620&_u=1ja7lni099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