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天无刷 电机发电实验

楼主(2011-12-16):
看了SCUT2008兄的关于无刷发电的帖子,我想起了几年前做的一个相似的实验 ,两个型号一样的双天无刷电机,一个做电动机,一个作为发电机(电机的型号忘了,印象中是4252吧,KV在650左右的,三百多米一只),负载是摩托车大灯灯泡,除了电调和电机,其他设备都是自制的  。
翠花,上菜!

楼主:
秒杀所有沙发

楼主:
系统图

所有系统图

系统图

系统图

楼主:
用电脑电源自制的电源

连体婴儿

连体婴儿

转速传感器,用PCB板制作的码盘,传感器是光电对射式的

转速传感器,用PCB板制作的码盘,传感器是光电对射式的

楼主:
不知道应该叫什么的东东

电调控制器?还是电机控制器?哈哈,反正是用来产生PPM型号,控制电调的,跟接收机的油门通道的功能一样,IC是用的555

内部结构

内部结构

脱衣服

脱衣服

楼主:
自制的4位转速表

当时初学单片机,所以采用STC单片机,要是现在的话就用AVR了,功能强大,保密性好,就是货源有点不稳定 ,单片机是好东东啊,有兴趣的可以一起交流学习
转速表当时还加了个反射式光电传感器,以便能做个手持式的,就是黄黄的那个东西 ,不过是便宜货,效果不好,后来就用了对射式传感器,但是不能手持了

喜欢拔衣服

喜欢拔衣服

内裤也不留

内裤也不留

楼主:
三相整流器

整流管的型号记不清了,好像是FIR什么吧,忘了

楼主:
负载组

3个小一点,1个大一点,瓦数忘了,12V的

楼主:
快500M的视频怎么传啊?研究一下怎么传视频先
视频太大,优酷传不上去,有没有剪辑软件,看来只能等等了

楼主:
当初做这个实验是想装到油直上去的,后来烂尾了,不过现在又准备重新启动项目

网友:
呵呵,发电试验不用这么复杂。
把两只电机的三根导线互相连起来。转动这一只电机,导线那头的电机就会跟着转的。

网友:
楼上的玩笑开大了,

网友:
灯泡还没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