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手亚托600N好多零件拆不开,请教

楼主(2011-12-16):
买了一套2手600N的动力传动系统的主要配件,就是空机机身,但是发现好多零件拆不下来,侧板螺丝啊,启动头什么的,看几个能拆下来得螺丝,好像螺丝胶打多了,加上天气冷,铝质主轴承座和钢制螺丝的膨胀率不一样,因此非常难拆  ,加热、WD40都用上了,还是不行,后来在螺丝上锯个口子,用一字螺丝刀拧,螺丝刀又坏了好几把,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看图: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6d61e9e-27da-11e1-974b-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71f4dbd-27da-11e1-8ac1-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76ff028-27da-11e1-8da6-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7acb0a8-27da-11e1-8434-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7eb578f-27da-11e1-a2f8-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83878e8-27da-11e1-bdc4-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貌似木有新的好办法了,暴力拆卸吧

网友A:
一定要买一把好螺丝刀、要不会吃很多苦的。

网友B:
买一把好的螺丝刀

再真的不行,买攴好的的鑽头 (和側板孔一样大)由螺丝中心慢慢鑽下去 直到螺丝帽脱出,
剩下的直接火机加熱 用鉗子轉出。

这方法比在螺丝上锯个口子,用一字螺丝刀拧好,慢慢來不会傷側板。

我的二手700N,整44颗側板螺丝,花了我兩个星期才开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买一把好螺丝刀、要不会吃很多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把好的螺丝刀

再真的不行,买攴好的的鑽头 (和側板孔一样大)由螺丝中心慢慢鑽下去 直到螺丝帽脱出,
剩下的直接火机加熱 用鉗子轉出。

这方法比在螺丝上锯个口子,用一字螺丝刀拧好,慢慢來不会傷 ...

好方法,还有一个我想试一下,在螺丝帽上焊接一个新螺丝,在拧开辛洛斯,就是怕伤到侧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方法,还有一个我想试一下,在螺丝帽上焊接一个新螺丝,在拧开辛洛斯,就是怕伤到侧板

应该没用,我轉到螺丝刀都断掉它都不开,因为太多螺丝胶在螺丝帽和側板,側板不受熱所以加熱也轉不动.
我的側板螺丝都鑽开了,螺丝帽还要再敲一敲才会出。

起动头用火机加一加熱,再用gear puller 轉一下就出.

楼主:
对,气动头用拉马应该没问题,拉马我买了,还在路上
gear puller 哥们,国语叫拉马
哈哈,多谢支持

网友:
拆这种螺丝要又充分的准备,首先是加热,螺丝胶多的要充分加热才行,还有就是一把好的螺丝刀了,这螺丝就是开始那一转没转动就很麻烦了,暴力拆解用大夹钳最来劲,把螺丝帽两边磨下,直接大夹钳斥候

楼主:
多谢治教,现在启动头已经无损拆掉了,买了个拉马,哈哈。侧板螺丝还没拆开。

网友:
用烙铁烫

网友:
用L型螺丝刀。插进去后用扳手转,一下就开了。

网友:
用喷枪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