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第七通道

楼主(2011-12-16):
天7的 7通道 可以换成普通开关么  原来的是自复位的
或者换成3档开关  有个中立点
可以么
谁试过

网友A:
前些天看到一个帖子,采用内部交换的方法,你可以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天看到一个帖子,采用内部交换的方法,你可以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9845&extra=page%3D2
谢谢啊

网友:
混控1
==========
开,控制油门上0.0%
混控 K2 -> 通道7
比率+ +50.0%
比率-  +100.0%
位置   -100.0%

混控2
==========
开,控制油门上0.0%
混控 K2 -> 通道7
比率+ +50.0%
比率-  0.0%
位置    0.0%
以上设置好以后,输出接通道7,控制开关是那个3段开关,三个位置分别输出-100, 0, +100

网友:
巧妙的利用控的可编程混控功能,能实现很多特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