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派对和工具党都请进来游标卡尺问题!!!!

楼主(2011-12-16):
求助,近日想买个0-200MM的线卡尺用! 精度只需能量出1MM以内的数值就行! 不需要精确到0.0X毫米  只需要0.X毫米就行了!!!

但上淘宝看了一下,发现由18元~300元的各种品牌和型号的卡尺。。。。。

看得眼花缭乱,请问各位模友我应选购那一种呢? 如果18元的卡迟能满足够我的需求,我就选最务实的买,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虽然我知道一分钱一分货,但那些是0.02精度的了! 感觉没有车床和铣床时,买这种比较浪费。

如果50元以下的不能满足那个测量条件,就只好选择90元以上的线尺了(靖江棱环,广陆,成量),数显和表式的不敢兴趣!(广陆的不知道能用多久,数显的东西还是怕电子件时间长了老化,油,水,尘的密封也是一个问题)

楼主:
继续上图。。。。。

继续上图。。。。。。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正好也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a型最实用

网友:
建议你    新手入门搞把不是太好的普通卡尺          觉得不够用   买个普通的(就是主副尺那种)    一百多块    这个才是干活用的                      0.02够了        量精确的用千分尺    百分表    量块                    数显买了才知道是玩具              量具一定要好

网友:
你只需要0.Xmm的精度啊?
好办的很,随便买一个数字式的游标卡尺就行了,我买过40多元的,精度能达到0.0Xmm,就是一直数字老跳动,跳动也是在0.0Xmm范围内,对你够用了。
嫌跳动,后来买了广陆的,好像是90元吧,一直用着挺好,精度在0.01mm没问题

网友:
如果使用不是非常频繁(没达到一天量十几个尺寸以上的次数),又会读游标的话,主副尺的游标便宜又耐用,可以选泸工游标卡尺,0.02mm精度,皮实耐用。

网友:
给你点建议,我天天用卡尺,卡尺精度我感觉没必要太高,主要是效率高,好用就可以了,第一买不锈钢尺身的,因为我以前曾经用过很多名牌的,是电镀的,用久了生锈,除非你感觉自己实用条件很好,经常对卡尺保养,而且绝对不会忘在室外过夜……
第二买整体的卡尺,这样精度有保证,而且不容易坏,就是那个滑块上不是用螺丝安装的刻度盖板;
第三,买带尾巴的,我看好好几种品牌的卡尺都想买,结果没有尾巴,有时候需要测量深度,就不方便了,比如桂林的卡尺,200的就没有深度测量功能……
第四,买带羊角的,一样是为了测量方便有的卡尺也没有,注意挑选,
第五,如果你会用卡尺来画线的话,买脚尖的,就像圆规一样,可以方便画线。
最后,就是价格了,200的卡尺买50-70元之间的就经济,拿来画线也不觉得浪费,不好用还可以拿砂轮机修一下脚,方便画线,摔一下也不会太影响精度,很贵的卡尺摔起来会很心痛的奥,太差的,用起来不方便,我个人习惯不用带表的和数显的,感觉那个结构坏了很不好搞,而且经常用的话,会影响效率,代表的推来推去的不是很顺滑,因为里面有一个小齿轮
好了,就这几点建议,卡尺我手上从十几块的到几百块的都有,不通的卡尺干不通的活,我是不会那十几块的来满足高精度的测量,也不会那几百块的来画线,你呢

网友:
我的经验,不要买数显的。这个价位内的数显,用一段时间就不准了。100多就可以买相当好的机械卡尺了,像上工的。60几买广陆的也不错。

网友:
啥数显,表显的,都赶不上机械的保险,越简单越可靠,越繁琐越容易出问题。

网友:
忘了那里看过卖塑料卡尺的
几快钱一把,三块还是五块,忘了
可以满足0.Xmm的精度要求,还不生锈

楼主:
多谢楼上众位模友的热情解答!

听解惑后我基本上对卡尺有一定的了解啦!

祝各位工作顺利、家庭幸福、财源广进!

网友:
机械的带谱,用着皮实。数显装机器上显示行程不错。

网友:
好复杂,有空慢慢学习

网友:
我的卡尺是好多年前买的最原始的那种,无表无显示,估计很难用坏。做工很好,现在市面上很少见 了

网友:
这个。。。

没什么大问题,随意即好。

网友:
考虑到你需要的精度
我感觉数显的更适合你,毕竟读数更清晰更快
我买了2把,一把普通,一把数显,平时用数显,方便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随便买块几十元数显卡尺就行。

网友A:
数显的很好的,至少有几个优点:
1、看着方便、不用费劲去读数
2、清零很方便
3、测量差值也很方便。
4、电池耐用,用0.5-1年是没问题的
缺点:
1、电池容量不足的时候,不显示了,你就没法干活了。不过有另外还有1把机械的和1把数显的,我还淘了30个电池。
2、电路坏了不好维修。

网友B(2019-02-21):
楼主对尺精度要求不高是否可以买二手的卡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