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EXTRA 330 EPP电动3D机 求重心

楼主(2011-12-16):
机翼长度:870mm 机身长度:905mm 机翼面积:22.5sq.bm 飞行重量:350g-450g 配置有:DHD多好达 锂聚合物
电池
7.4V 1300mAh 20C Sunnysky 朗宇高品质无刷
电机
X2212 KV980 新西达 xxd HW30A无刷电调电子
调速器
YZW9克
舵机
YSO9G 拉力 桨 10x4.7/1047 这些配置可以吗? 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新手啊,问这个问题……
估计是什么网站上挂的问题吧,一般来说,这种问题没人回答的,看在我们也是从新人过来的……
基本配置没什么问题,但是电池应当换成3S的。
合理的建议是,如果这些都弄不清,说明驾驭不了这架飞机。
果断换机型。

网友B:
到底是问重心还是配置?

网友C:
3S更有力一些,声音也感觉震撼。

楼主:
是的 2S的电池拉不动 飞机老往电池的另一边偏 那是怎么回事啊?重心没调好吗?

网友C:
电池尽量往靠近中心轴上位置固定!

网友A:
飞机肯定往一边偏啊,这个是特级飞机,中单翼……

楼主:
楼上说的也是 但是放电池这边好像重了 我觉得电池不能放两边 挖孔放中间????

网友D:
电池换3s,贴着立板放,对应侧的电调外移一点找平衡,说实话鸡鸡有些重,飞会贼贼的。好飞的重心25%,好吊的重心30%。

网友E:
大约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