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桨的重量问题

楼主(2011-12-16):
大桨的重量是越轻越好还是越重越好???为什么木桨里还要加两条铅条配重?还是按了两条,轻点不好吗?
而且有的碳桨比木浆还重,碳纤维会比轻木重吗??
桨到底多重好??

网友A:
听说木浆。太轻了甩不起来

网友B:
大桨的重量过轻,会影响到陀螺效应,使飞机变得更难控制(例子是卸了副翼叶片后的平衡杆),故太轻不好。
当然,过重的大桨,其转动时的离心力也大,对桨夹、螺栓、桨夹里的轴承和大桨自身等机械部件的负荷就会加剧、甚至超载,结果就是射桨。

网友C:
肯定是正品的碳浆最好用了,其次是半玻半碳的好点。全玻的有点重了。轻木浆不敢用怕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问的不是哪个好用。碳桨有的比木浆重。木浆还多是加铅条加重。

楼主:
那飞跃450pro最适合的是几克的桨??
45左右的碳桨推存一下。贵的扎不起啊。飞跃碳桨好还是飞魔士碳桨好?
怎么看a品还是b品?b品是不是a品的次品???

网友D:
其实碳桨也是加铅条配重的。

网友E:
桨重看用途。飞3D一般用很轻的、重心靠近桨根的桨,这样舵面反应快,飞3C则用重、重心靠近桨尖的桨,这样比较稳定,熄火降落的时候主旋翼存速比较好。如三楼高人所言,桨重的选择还考虑到机械强度和受力的问题~

网友F:
 好桨跟轻重没有直接的关系, 跟重量分布更有关
重心靠桨跟还是桨尖?
重心靠前缘还是后缘?
重心不同都会造成不同的手感, 甚至一副较重的桨可以通过改变重心让它变得很灵活
另外还有翼面积也不同,同是710大桨, 有人62mm宽,有人64mm宽, 肯定载荷小面积达的桨更飘,但是这只桨肯定更重
别想这些问题了,玻, 木, 碳 各买一副来试试就知道了,各个厂商生产的手感都不一样

楼主:
我错了。买了一对杂牌45元的烂碳桨烂到尾了。震动超大。
还不如买飞魔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