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有刷马达的虚位?

楼主(2011-12-17):
如何消除图中0.5mm的虚位
马达在与大齿接触转动的时候有这个虚位就会跳动,发出异响,测试的时候只安装了马达,大齿,主轴,其他一概没有安装
而且大齿与主轴都是全新的,不存在大齿不平整或主轴弯曲的问题,转动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到马达上的铜齿在跳动,但把大齿拿掉又没有异响了

网友:
这个,貌似对小空心杯,正常吧,好像不好调整

楼主:
马达空转时声音几乎静音,只要带动齿轮声音却要大好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振动才有声音,至于振动在那里,自己想想就知道了

楼主:
我又仔细听了一下,似乎这个声音是从电机内部发出的,并非震动,我是用手缓慢拨大齿,并不存在震动,里面有非常轻微的“哒哒”声,非常轻微,但是转速一快,轻微的声音连续起来就产生了比较高的声音
如果马达不接触大齿,声音并不大,接触到大齿后,电机里的“哒哒”声被大齿放大了,而且是非常薄的塑料大齿,如果用金属大齿或厚实一些的大齿,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声音
暂时是这么理解的,不清楚空心杯的内部结构,只能就此作罢了

网友:
空心杯电机啊,有点麻烦。
如果位置够,你可以在前面压一个小胶套下去,直接把轴拉到前端来,然后再装齿轮压紧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必纠结这些,齿轮上点油试试。

不行就换马达吧。

虚位是肯定有的,一般跟噪音没关系

网友:
空心板马达都这样 没有关系的